加入哪个,编译才通过

楼主(2020-12-15):
在51程序中可以用_nop_();操作,在MEGAWIN单片机比如:MPC89E54单片机中头文件要加入哪个,编译才通过。

网友A:
在头文件 INTRINS.H 中,加入即可编译通过。

网友B:
这个属于系统的东东了

楼主:
难道不同系统加的还不同吗

网友C:
不同的系统的头文件是不同的。

网友D:
引入头文件  之后编译才不会出错   相当于引入一个变量   只不过这个变量是编译器定义好的

网友E:
你是说芯片配置的头文件还是程序库

网友F:
不同单片机可能有不同配置文件 注意一下

网友G:
官方的例程里大概都会有概括 可以看一下

网友H:
自己定义个汇编的nop语句也是可以的,只是引脚头文件更标准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