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805的扩展RAM怎么用,怎么无论怎么设置都不能用呢

楼主(2020-12-15):
mg805的扩展RAM怎么用,怎么无论怎么设置都不能用呢

网友A:
是啊,不然寻址片外了

网友B:
MA805规格书第23页面开始,有对于扩展的XRAM 内部/外部使用做描述,请你参考

网友C:
是i啊,仔细看看您哪个部分控制有疑问

网友D:
再详细说明你如何使用,这样好回复问题!

楼主:
好的,我再看看

网友E:
这都是有厂家官方例程的啊

网友F:
xdata uchar ram[200];//长度根据单片机实际片外长度
#define  data0 ram[0]
#define  data1 ram[1]
#define  data2 ram[2]
//xdata 用来定义外部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