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e上电后只亮电源灯了,屏幕不亮了

楼主(2020-12-15):
用的是Microchip RN2483 LoRaWAN开发套件,其中,Mote上搭载了 PIC18LF46K22 和 PIC18LF45K50。使用了国产的PICKit 3.5进行程序的烧录。我主要就是在mote进行编程,mote默认一上电LED就会亮

我的问题是:
一开始一切正常。但当我烧录了大概20几次吧,突然,mote上电后只亮电源灯了,屏幕不亮了

网友A:
电脑可以检测到吗

楼主:
检测不到,就好像进入了一种休眠模式一样...

网友B:
换块板子

楼主:
换了一块同样的板子,也是同样的问题,多次烧写后就突然不工作了

楼主:
放了两天后,再次上电发现也还是不行,但持续上电一段时间后LED屏幕会亮,然后就又缓慢熄灭,进入“休眠”orz

网友C: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D:
是不是芯片烧了?

楼主:
没有烟,也没什么糊味

楼主:
感觉也没有什么能烧的地方...没有外接电路

网友E:
是不是多次烧写后,内存被占满了

楼主:
正常烧写过程中,只有当配置存储器时,屏幕才会变暗

网友F:
怎么在完全无法连接板子的情况下清内存

楼主:
感觉自己把板子烧自闭了

网友G:
还是用原厂的工具烧吧。

楼主:
现在是在想这个板子会不会有什么烧写次数的限制啥的

网友H:
烧录器的问题

楼主:
应该是在最后一次烧录的时候,烧录器出现问题,导致程序压根没能烧进去,所以才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问了淘宝客服reset了烧录器之后就ok了

网友I:
想到了会不会是线的问题,但完全没有想到是烧录器的问题

楼主:
思维不全面,以后想问题还是要慢慢的,从源头出发才行

网友J:
你可以尝试 读一下 不能工作芯片, 看看读出来的hex跟正常工作芯片的hex做个对比, 来确定是否 是没有烧录成功导致的问题..

楼主:
啊对噢,刚刚想到MPLAB X IDE也可以读...主要当时用什么都连不上工作芯片orz 感谢提醒

网友K:
烧录器的问题还是比较少的啊,质量不行啊

网友L: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是不错的帖子哦

网友M:
还可以确认屏幕是好的吗

网友N:
烧录器是正版的吗

网友O:
如何判定是否烧录成功呢

网友P:
一个好的烧录器是不可缺少的 要不然会耽误大把的时间

网友Q:
第一次遇见烧录器会导致这种问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