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6488的ADC测量值与理论计算值不一致

楼主(2020-12-15):
ADC, dc, AD
SH79F6488的ADC测量值与理论计算值不一致

网友A:
详细说说

楼主:
AD初始化程序如下(采用轮询的方式获得ADC值):
void ini_adc()
{
         /*------ADDR----*/
         REGCON = 0X01;        //TURN ON ADDR  Vaddr=2.7V
         /*------ADC-----*/
     ADCON = 0X01;        //单端输入AN0,参考电压选择:ADDR分压
         ADT = 0XFB;     //ADC CLOCK =100K  ADC转换频率:25Hz
         ADCH = 0Xe6;        //ADCVERF=0.4*VDDR P1^3 ADC INPUT
         ADCDS = 0X01;        //ADC单极性输出
     /*......OP ......*/
         OPCON = 0X00;     // OP DISABLE / P2.1~P2.3 USE I/O PORT
         /*------PGA------*/
         PGAM = 0X04;        //PGA=4 开启削波控制器
         ADCON |= 1<<7;  //ENABLE ADC
}
当差分输入电压为:0.22V时,通过ADC=524288*(V+-V-)/Vref,计算得到ADC=0x1A9DC,但实际测量为:0xEEC0.

网友B:
实际测量值和理论值本身就有点误差。。。

LZ的误差太大,误计是干扰,PCB板布线不佳等因素产生的。

网友C:
差了1倍,应该软件有问题,硬件不会这么差

楼主:
电路有问题。差分输入V-的电压要0.6V,我之前是接地,所以误差比较大。

网友D:
软件的问题,不是硬件的问题,你好好看看代码吧

网友E:
看ADC部分的数据手册,差分输入有电压要求的。

网友F:
就好比差分放大器,有差模和共模输入范围限制的。

网友G:
之前调试过,相差30mV左右吧。估计是输入电压的范围有误,后来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