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c8t6产生6路互补PWM

楼主(2020-12-15):
如何关掉任意一路?

网友A:
TIM1->CCER=0;
这样就全都关掉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问题是我想只关掉一路。就是上下两桥臂都输出低电平。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N_Disable);
我用这两个函数后,结果是一个高一个低,不能同时为低

网友B:
你这个是把OCx和OCxN输出使能禁止了吧,这样他们输出到底是多少是不确定的,要确保关掉必须使他们都输出低电平。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下面这篇**的做法,

STM32定时器停止PWM输出时的电平话题

网友D:
把OCx和OCxN输出使能禁止      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网友E:
不过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 关掉 OCx 后, OCxN 要翻转哦, 否则信号不正常了.

网友F:
把PWM的相关口设置成普通的IO,再进行IO操作?

网友G:
你好,请问你想关掉互补PWM的任意一路,问题解决了吗?可否指导下,我现在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谢谢

网友G:
可以一个的CCRx设置成0,另一个的设置成最大,就一高一低了。

网友F:
TIM_CCxCmd与TIM_CCxNCmd使能后两个是一个高一个低。这是怎么回事还是本来这两个就是相反的。。。。。

网友H:
OCx和OCxN输出使能禁止

网友I:
可以单独关掉一路的

网友J:
当然可以了  要不然就没法弄了

网友K:
每一路都应该有相应的标志位使能或者说是开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TIM_CCxCmd与TIM_CCxNCmd使能后两个是一个高一个低。这是怎么回事还是本来这两个就是相反的。。。。。
...

这是基于默认配置,如果选择不同的极性,可以输出一样的信号,具体要结合硬件需求来配置。

网友L:
直接关掉使能可以吗

网友M:
当然可以单独关掉一路了

网友N:
必须可以啊 要不然怎么工作啊

网友O:
可以互补 但是 好像占空比啥的需要一致

网友P:
那频率也必须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