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单片机下载程序时能像51一样用pl2303下载吗?

楼主(2020-12-15):
msp430单片机下载程序时能像51一样用pl2303下载吗?

网友A:
没用过别的

楼主:
一定要用bsl下载吗,还有做串口发送和接受时能用pl2303吗,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能

网友B:
可以用的,网上比较多的例程和原理图,你参考一下咯

网友C:
看网上有人用pl2303给msp430下载程序的,但没试过。
http://wenku.baidu.com/view/c9916c6aa45177232f60a2bb.html

楼主:
哦,我明白了,多谢啊

网友D:
于MSP430来说,无论仿真还是烧写程序一般可以通过:JTAG、SBW、BSL接口进行。

网友E:
MSP430单片机只能通过JTAG口和BSL口下载程序

网友F:
msp430可以通过JTAG、SBW及BSL下载程序

网友G:
有没有写BootLoader?

网友H:
做一个特定的时序来进入BootLoader。

网友I:
这个不支持的

网友J:
通过JTAG可以对芯片进行程序下载

网友K:
可以自行设计

网友E:
BSL下载可以实现。

网友L:
430不支持串口ISP下载

网友M:
适合于引脚少的MCU

网友N:
BSL口只有高端一点的430单片机才有。

网友N:
如果是4-wire JTAG下载

网友O:
好像是BSL的成本最低

网友P:
网上有很多的资料参考吧。

网友Q:
其他的下载方式无法仿真的。

网友I:
没见人这样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