咪头输入走线被干扰

楼主(2020-12-16):
咪头输入给DSP的2根走线(MIC_N,MIC_P)被干扰导致有底噪声。目前MIC_N和MIC_P走电源层,有用数字地护送到DSP。MIC_N和MIC_P两根线要怎样走线才能避免被干扰?另外是用数字地护送还是模拟地护送到DSP(目前是用数字地护送到DSP)?top层元件太多无法走线,bottom层有放2.4G模块,所以也不能走bottom层,目前看只能走power层。那只能在power走线优化,这该如何优化?是否需要做6层板单独走线才能避免,6层板成品太高了。 走线这么长是因为结构限定元件高度,所以必须要走这么长。

楼主:
如果必须要用6层板,那6层板的定义是怎样,从1-6定义 top走线层;电源层,数字地,MIC输入信号,模拟地,bottom走线层? 这样定义可否?

楼主:
另外发现,MIC_N,MIC_P经过的地方对应top层有放 一个DCDC电源,如大箭头指示部分

网友A:
抛砖引玉:
其一,逐步切除数字地、模拟地元件,锁定干扰源及路径。
其二,用切断或抑制的方式确认是共模干扰,还是差模干扰。
其三,针对干扰路径,共模/差模干扰,选择抑制器件。

网友B:
从电源变换电路的开关节点下面走是很致命的。高频噪音可能在音频回路产生检波效果,比如那个ALC/AGC电路就产生检波效果,电源部分的波动被传到音频信号。

网友B:
音频功放/其它音频放大处理电路也有产生检波效果的可能,但不是绝对的,要看具体器件和电路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抗低者线可长。阻抗高者线要短。(现在身边有一堆书,翻了数小时,才为你解答。x大快来看。) ...

会按这个建议优化,下一个版本打样回来后会继续在这里告知大家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源变换电路的开关节点下面走是很致命的。高频噪音可能在音频回路产生检波效果,比如那个ALC/AGC电路就 ...

会按这个建议优化,下一个版本打样回来后会继续在这里告知大家结果

网友D:
不太明白为什么用一个音频功放芯片去处理一个mic信号给dsp。
另外看到这两条线刚好经过一个功率电感下面,两条线也离得比较开。
噪声在哪里引起的也不好确定,把C82短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噪音,如果还有,就是走线引起,如果没有了,那就是前级电路引起不是走线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rk   关注后续

元旦节后收到新板子会对比前后音质差异  再在论坛里发出告诉大家结果

楼主(2021-01-31):
引用 网友C:
阻抗低者线可长。阻抗高者线要短。(现在身边有一堆书,翻了数小时,才为你解答。x大快来看。) ...

理论依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