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使用一个GPIO管脚控制红灯和绿灯交替显示?

楼主(2020-12-16):
(无正文)

网友A:
外接个信号继电器咯,常开接红灯 常闭接绿灯

网友B:
两粒NPN三极管 + 四粒电阻,一粒低电平共基极接法 绿灯亮,一粒高电平共射极接法 红灯亮 -- 不过共基极接法驱动能力由 IO 口决定
如果电流需要比较大,绿灯可以加多一粒 电平转换三极管 驱动
如果电流大,但绿灯亮的时间短--比如一次小于 1秒,可以一粒 PMOS + 一粒电容 + 一粒电阻 驱动

楼主:
想使用LM324运放做个跟随,两个灯,一个上拉,一个下拉,LM324的驱动电流足够,仿真了一下,输出电压跟着波动,但就是拉不到低电平。

网友C:
一个NPN三极管一个PNP三极管几个电阻就行

楼主:
这是我的设计,打算这样实现,3个NPN管不到2毛钱,对外提供4线接口:电源、地、红灯、绿灯

网友B(点评):
Q1、Q2 合并,去掉 Q2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B: D2 上需要并联一粒电阻(防止绿灯亮时,红灯微亮),R2、R4、R5 都去掉

网友B(点评):
呃,错了,R5 不能去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设计,打算这样实现,3个NPN管不到2毛钱,对外提供4线接口:电源、地、红灯、绿灯
...

这么简单的问题,看你LED有510欧姆的电阻限流,则2个NPN管子接成2级反相器,LED直接从12V到各管子的集电极510欧姆限流电阻。
就是上面Q1直接不要,Q2电阻R2换成510Ω和LED串联,后面的一样,为了防止Q2截止时候,有Q3微弱的基极电流流过前面一个LED而发光,Q2集电极另外弄一个电阻到12V,注意R5不需要这么小,应该换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设计,打算这样实现,3个NPN管不到2毛钱,对外提供4线接口:电源、地、红灯、绿灯
...

这里,并联的1K,你可以测试一下,太小了,功耗增加,太大了,D43可能会发光。

楼主:
谢谢wh6ic,谢谢tianxj01,使用两个NPN管和5个电阻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