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请问MounRiver Studio仿真下载速度慢如何解决

楼主(2020-12-16):
以前用STM32或者GD32的时候,不管是GDLINK还是STLINK仿真下载都是很快,现在使用MounRiver Studio,用WCHLINK感觉仿真下载的速度真是好慢,等差不多快10秒了,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使速度快些呢,听说现在有新版本的WCHLINK出来了,是不是速度快些啊。

网友A:
这个要看厂家优化吧,静等厂家的好消息。

网友B(2021-06-19):
额。。。10秒还好吧,有时编译个代码,都要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10秒还好吧,有时编译个代码,都要几分钟

编译花几分钟,我倒是没有遇到,是不是版本太旧了哈,一般不超过20秒吧,MDK编译的时候有时候也要花费不少时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译花几分钟,我倒是没有遇到,是不是版本太旧了哈,一般不超过20秒吧,MDK编译的时候有时候也要花费不 ...

恩,我用的就是MDK,
代码量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