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KHZ的方波怎么提取幅值

楼主(2020-12-16):
我有一个0--2V 1KHZ的方波请问我怎么用ADC芯片去测他的正幅值,需要用什么电路才能把方波的正幅值给提取出来 我adc读取得频率为16.7hz

网友A:
使用采样保持电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简单的串级长延时 RC 滤波电路,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需要后期校正、响应慢、测量周期比较长

网友B:
设计一个采样保持电路,你这个ADC也够。
一种简单的实现方法,模拟开关+电容+运放跟随。原理就是用波形去给电容充电,加跟随电路去保持输出,再用ADC采样。有跟随也不需要加ADC Drvi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