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Flash列表中没有HK32F103RET如何解决?

楼主(2020-12-16):
支持国产,但是将stm32f103ret移植时遇到许多问题,一个个解决后,如题问题请教各位大神,请指点哈。

网友A:
你没有安装封装库吧,需要下载包

网友B:
需要安装一个keil的库文件

网友C:
需要下载包或者安装一个keil的库文件

网友D:
你需要下载一个keil包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