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指针被修改

楼主(2020-12-16):
设置了一个指针全局变量指向一个CAN消息接收buffer,可是在程序中调用cos、tan等数学库函数时,该指针被修改,指向无效地址,程序再运行,进入FALT ISR。。

网友A:
这是否是keil编译时.DATA段分配不够的问题呢?

网友B:
不知道,你哪里改的不对

网友A:
这个能否手动修改.DATA和.BSS段的大小呢?

网友C:
这个指针的运用的还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网友D:
怎么就指向了无效地址的呢?

网友E:
感觉有点复杂,这是引入了无效指针的?

网友F:
不会是语法上的错误导致的吧?这个一般来说不应该的。

网友G:
这种指针问题看上去不是很好解决啊

网友H:
一涉及到指针的,我就很迷茫了。。

网友I:
应该还是你程序有bug

网友J:
估计还是你自己程序的问题

网友K:
估计还是楼主不小心操作指针了

网友L:
按说,  库函数不太容易出现 BUG, 也不太容易改变全局变量.
是不是内存太小了,  堆栈不够呢

网友M:
查看map文件,看这个变量的上面一个变量是什么,重点分析它有没有问题

网友N:
注意是否发生了地址越界访问;

注意访问对齐方面的原因;

网友O:
单步运行监测一下指针是在什么时候被修改的啊

网友P:
大概率就是误操作了

网友Q:
指针操作就是需要万分小心

网友R:
有可能是地址越界了

网友S:
请问什么叫做访问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