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O口高电平

楼主(2020-12-16):
/开发板是USB供电,芯片装成3.3V给单片机,这种情况5V高电平可以输入到IO口???

网友A:
不能,电压高烧坏芯片。

网友B:
不能的!!!
电阻分压或者电平转换

网友C:
最好能够通过芯片改变电压。

网友D:
使用电压芯片转换为3.3V电压。

网友E:
直接5V加载I/O口会出问题,加个电平转换芯片吧

网友E:
usb供电肯定有5v转换3.3V电平。

网友E:
楼主串联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F:
可以,耐压电路好的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G:
楼主可以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H:
肯定不能啊

楼主:
如果不怕坏掉芯片,可以直接连接的。

网友I:
看资料啊,很多口可以接受5V的 带了FT的都行

网友J:
有一些引脚是可以5V容忍的,标注了FT。

网友K:
当然不可以啦

网友L:
这样是不可以的

网友M:
如果不是特殊的I/O比如ADC之类的 基本上可以用5V接入,不过最终还是需要看手册。手册有耐压值说明。如果怕有问题,可以用三极管或者MOS管做电平转换,这样比较稳妥。

网友N:
不一定 看看这个io口是不是可以兼容5V电压

网友O:
不能直接进行分压

网友P:
这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Q:
短时间内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R:
一定要注意电流的控制

网友S: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