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方正电脑可以识别防真器吗??

楼主(2020-12-16):
方正电脑可以识别防真器吗??

楼主:
在其他的电脑上可以连通,但是我的电脑就不行。请问:是不是方正电脑不识别防真器吗?通过该那里就可以通过吗??

网友A:
你看cmos设置了没有,还有你是不是是老仿真器在新机器上用?

网友B:
是老的三知电子的防真器,但是在别的机器上都可以!

是不是主板不支持啊(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不知道有没有根据,呵呵)

能改吗??

网友C:
这个需要升级BIOS才行    在BIOS中开启串口支持功能   但不知道老电脑有没有BIOS系统升级

网友D:
如果不支持   你就只能将BIOS芯片拔下来   用编程器手动烧一个BIOS    比较麻烦   还有BIOS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网友E:
记得华硕的板子比较好   可以直接升级BIOS

网友F:
嗯,失败了  还可以重新恢复

网友G:
华硕的板子比较好

网友B:
和方正电脑啥关系啊,只要硬件和你的系统支持就行。

网友E: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H:
驱动和系统都没问题的话,就可以;

网友I:
和电脑品牌有关系吗?

网友J:
还挑电脑品牌?

网友K:
各类品牌电脑, 除了一些特殊的电脑, 如苹果 IPAD 外,
能安装 WINDOWS 的 X86 电脑, 都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