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A805-24加对管负载后电压被拉低了呢

楼主(2020-12-16):
为什么我的MA805-24加对管负载后电压被拉低了呢

网友A:
最好是贴上你的原理图

网友B:
电压拉低一般电源功率过小

网友C:
或是负载功率过大造成

网友D:
跟功率应该有关系

网友D:
上个原理图,问题能更清晰/

网友E:
有可能接地短路了,这个需要看原理图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