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AX232的应用问题

楼主(2020-12-16):
如果通信不上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如果是硬件问题,应该怎么判断硬件好坏?用USB口调试是好用的, 用串口就不好用了

网友A:
一般正规厂家的MAX232本身出问题是个很小的概率事件,可以先检查自己电路的设计和焊接存不存在问题,还有就是检查自己的连线,然后就是程序了。

网友B:
如果出现232芯片电源和地短路或者芯片不正常的发热(一般情况下发热量很小的),可以考虑是芯片问题

网友C:
大多数都是出现在程序上,电路和硬件连线吧,一个个排除,最最后在考虑芯片问题。

网友D:
大部分通信处问题最终证明都是出现在这些地方

网友E:
需要看你具体的电路和现象才好分析。USB通信正常,说明基本功能没有问题

网友F:
换MAX232有问题,最常见就是TX/RX线的问题。现在有交叉线和不交叉线,你可以用万用表检查一下。

网友G:
用示波器看看MAX232的信号先,如果传输数据时MAX232信号正确,那么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H:
232是给老式的台式机通信的吧

网友I:
知道你指的是串口的中断线还是程序里的中断?一般串口是不需要什么中断线什么的,RXD、TXD足矣。

网友J:
确认是不是硬件问题,就用串口发送数据,看MAX232输出引脚的波形对不对就可以了。

网友J:
MAX232  只是作了电平转换,没有中断的概念。  先看发送是否正常,再检查接收吧。

网友K:
看看你的电平是否正常

网友L:
TX和RX接的交叉才行。

网友M:
也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N:
检查软件没有问题,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O:
电压不正常,肯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P:
串口通信就是交叉通信设计。

网友Q:
通信的波特率要一致,还需要共地处理。

网友R:
先使用usb转ttl测试串口程序。

网友S:
用示波器看看数据线上到底有没有数据

网友T: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U:
如果没有通过大电流 大电压 应该没有硬件问题

网友V:
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W:
直接换一片新的观察一下现象

网友X:
这个芯片一般来说都没问题啊

网友Y:
看看楼主的硬件电路图吧

网友Z:
用手摸一下 看看发热不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