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TFT实时显示波形的疑问

楼主(2020-12-16):
怎么样将采集到的心率信号用柱状图或者波形显示出来??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A:
通过AD采样,把点打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有相关的GUI吧

网友C:
先画背景竖线覆盖前面,再画前景竖线

网友D:
波形显示的时候总有卡顿时什么原因呢?

网友E:
先要搞定画点函数

网友F:
你设计好图形,输出到屏幕

网友G:
画AD采集的数据,可以软件实现触发显示

网友H:
嗯,这样波形更稳定些

网友I: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TFT打点处理。

网友J:
移植ucgui这个可以。

网友K:
使用串口屏可以实现。

网友L:
TFT可以画图处理。

网友M:
TFT画图没设计过吗?

网友N:
现在的ucgui可以实现画图处理。

网友O:
串口屏里面集成了这个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P:
这个只能通过gui实现最简单。

网友Q:
是在pc端显示吗

网友R:
没有用过tft啊  帮楼主顶

网友S:
想使用显示屏进行显示吗

网友T:
应该不复杂 如果只是柱状图形的话

网友U:
需要进行图形填充吗

网友V:
这个感觉画波形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W:
要确定一个好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