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用DSP控制伺服电机调试电流环时需要把电机锁死吗?

楼主(2020-12-16):
调试电流环需要把位置环,速度环注释掉然后还要把电机锁死不动吗?

网友A:
那必须了

楼主:
请问这个锁死具体指啥啊?

网友B:
可以通过加负载也行吧

网友C:
直接锁死不动肯定不行    或损坏驱动等

网友D:
直接把电机输出轴卡死啊

网友E:
这是一种调教方法,  是可以避免运转中变化因素干扰你的调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