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sm(\" BCLR INTM\"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2-16):
(无正文)

楼主:
Bclr指令是什么意思?谢谢芯片是TMS320C5509

网友A:
抱歉, C5509 我就不懂了.如果是 LF2407A,还可探讨探讨.

从字面上看,应该是开中断(使能,允许中断)之类.

网友B:
BCLR 是位清除.
INTM 中断屏蔽位
BCLR INTM             就是清除中断屏蔽位, 也就是允许所有可屏蔽中断.

网友A:
TI有专门的文档说明,DSP的指令集。

网友C:
汇编语言真的没有学好,不错楼主你可以去反汇编一下

网友D:
内嵌汇编.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C 编译器, 都支持内嵌汇编,  写法并不一致.
你可以看看编译器手册和该芯片内核的汇编语音编程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