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时钟电路选择原则都有哪些啊

楼主(2020-12-16):
DSP片内无振荡电路,不能用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A:
晶振是有源晶振吗?

网友B:
内部的PLL吗?

网友C:
这个得根据具体的电源吧

网友D:
晶体时钟电路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A:
可编程时钟芯片推荐什么?

网友E:
决定逻辑单元中的状态何时更新,是有固定周期并与运行无关的信号量。

网友F:
建议采用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G:
片内RAM的速度较快,可以保证DSP无等待运行。

网友H:
尽量使用DSP片内的PLL

网友I:
单一时钟信号时,选择晶体时钟电路

楼主:
还是推荐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H:
速度很快吗?

网友J:
这个无源晶振很便宜。

网友K:
有源晶振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