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中的AD某一段非线性

楼主(2020-12-16):
试验时发现,STM32F407的AD采样值有一个跳变,非线性。设置为12bit,输出值在2047之后,就会跳变到207x。而用万用表测试AD引脚的电压值是线性变换的。

网友A:
是不是信号变化太快了

网友B:
正常的话,不会这样跳变的

网友C:
12bits 正数最大值为 2047,
207x 说明你处理的不好,
通常这个情况是 2048 为 ADC的过0点
你减去2048 就对了

网友D:
差 30 左右, 有点问题,  希望能认真测量一下,  以前在其他芯片上遇到过

网友E:
不过这是 ST 公司的高端产品,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且上市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有听谁提到

网友F:
每次都是这样吗

网友G:
其实我想说的是  万用表并不准确

网友A:
如果你一直接的就是2047  那么它一直读到的是207X吗

网友H:
在别的点上有跳变吗

网友I:
用示波器监视看看呢

楼主:
在其他点,没有跳变。
示波器看不到啊。

楼主:
后来发现,和Vref串联的磁珠有关,如果串接0R,就没有问题。磁珠的直流电流为几个毫欧。

网友J:
407属于ST高性能MCU  我们给客户的都很正常

网友K:
应用在什么场合?是否可以真的是MCU的问题?

网友L:
楼主设置的数据是什么类型的啊

网友M:
楼主数据处理的问题

网友N:
为什么跟磁珠有关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O:
那么原来串联的磁珠是多大的呢

网友P: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