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礼品兑换为何没有通过审核

楼主(2020-12-16):
本人在兑换飞利浦无线键鼠套装时,库存显示还有8套,请问@21ic小管家  为何没有通过审核呀?

@21ic小管家 :能劳烦你查看一下原始资料
@yang_alex :就怕遇到概率中奖 积分没了 奖品还得不到
@21ic小管家 :建议增加一些TF卡、固态硬盘等。现在没什么可兑的。
@21ic小管家 :兑换页面内没有注明是概率中奖
@王栋春 :那个兑换应该不是百分百成功的兑换的
@21ic小管家 :不过提示信息提示为 未通过审核
审核是人工哈 需要时间的

网友A:
是下面的那个键盘吗?这个正常的话应该不是概率兑换呀。

@qbwww :已经核实了哦,在下方的回帖中
应该是上半部分属于概率兑换吧。

网友B:
您好,经与技术部门确认,近期积分商城系统升级,当总获取积分小于兑换总积分(积分为长期累计结果数据),将被默认为审核不成功。经查询您累计积分123100,兑换消耗积分280905,故系统正常判断为兑换失败。技术部门反馈此种情况为极少数情况,99%的网友是可以正常兑换礼品。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21ic小管家 :剩余的积分也在此列吗
@王栋春 :您已兑换的超出您获得的,相当于用过了,且用的比得到的多。肯定用不了的。
小管家能解答一下吗
是不是本人剩余的积分也无法兑换礼品了
那么本次兑换通过了吗 毕竟这不是我的纰漏所致

网友C:
是有点奇怪啊,我的也没通过审核?不理解。我的是直接积分兑换的啊,应不存在概率的问题吧。@21ic小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