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需要1.8v电源

楼主(2020-12-16):
做图像处理系统,前端的感光芯片需要1.8v电源
但主板上是3.3v电源,需要转换

网友A:
输出电流呢

楼主:
80mA到100mA,大了无所谓。

楼主:
不知道LM1117-1.8V的输入电压是3.8V,输入3.3V可以用吗?

网友B:
一般常用AS1117,有固定输出和可调输出,不知道符合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
建议LP5900,150ma,超低噪声 6.5uVrms. Iq=25uA.

网友D:
这个真的是太多了tps62112

网友A:
这个应该很多吧,你去TI,NI,ST,AD的官网去按条件搜一下,应该有很多很多的。

网友E:
可以参考LM3673、TPS72018、LM3670等芯片。

http://www.ti.com/product/tps72018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3673.html#Overview

网友F:
楼主可以去 TI 网站, 电源管理.
输入电压, 电流, 筛选一下, 这个条件可以得到很多结果.
再看看价格, 封装, 自己选择最合适的吧

网友D:
使用线性稳压芯片  基本就可以搞定   问题不大

网友G:
实在不行   到一些芯片官网上看一看  都会有的  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H:
参考下9# 的提示的,找ti的FE,他们会给你推荐合适的LDO的

网友I:
Ti的TPS78330,看下这个LDO吧,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G:
去TI选型手册进行选型,应该用个1.8V的LDO更好点。

网友B:
那就直接的在采用一个3.3V转1.8V的LDO的就可以了啊,LDO的外围电路的也不复杂的。

网友G:
3.3V转1.8V的降压芯片很多啊

楼主:
好,我看看,多谢大家

网友J:
这个电流等级,  不知道电压精度是多少?
要个 LDO 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