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错这个如何解决

楼主(2020-12-16):
Error   [212] C:\Users\ZD\Desktop\aijiu-PID\cmd_process.h; 54.1 missing number after pragma "pack"

网友A:
截图看下详细情况

网友B:
看起来是cmd_process.h的54 行报错。

楼主:
是的呀,图片上定位到了错误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C:
你写这2个#pragma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PIC16写C不用搞这么复杂的.

楼主:
我是在移植大彩的串口屏程序,官网给的是51和32的例程 我在往pic上面移,这部分就是屏幕带的例程

网友E:
是否PICC编译器不支持 pack(push)?

网友F:
试试#pragma  pack (push,1)代替#pragma pack(push) #pragma pack(1)

楼主:
这个我修改过了  还是错误

网友G:
看了手册,只支持数字。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HTC_PIC_manual.pdf
在第248页有解释
(212) missing number after pragma "pack"
The pragma pack requires a decimal number as argument. This specifies the align-ment of each member within the structure. Use this with caution as some processors enforce alignment and will not operate correctly if word fetches are made on odd boundaries, e.g.:#pragma pack  /* what is the alignment value */Maybe you meant something like:#pragma pack 2

楼主:
这样啊,好吧  谢谢

网友H:
没有特殊需要的话, 你把它删掉, 看看编译和执行的效果, 看看有没影响.

楼主:
删掉之后编译通过了

网友I:
可能是编译器的不同的原因吧....

网友J:
问题是为什么会报这个错误呢

网友K:
这句话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L:
缺少对它的详细定义?

网友M:
看看之前的那个帖子里边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N:
看来需要详细研究一下手册的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