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7CB 能不能同时2路串口(uart1和uart3)共存

楼主(2020-12-16):
STM8S207CB 能不能同时2路串口(uart1和uart3)共存

楼主:
现在单独调一路都是可以的,但是加在一起配置,2个都不行了

网友A:
引脚要是没冲突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B:
上代码看看吧

网友C:
引脚有共用的地方吗

网友D:
修改我的回答,可能我的回答不对。因为我用的是ST的ARM单片机,你这个是8位的。

网友E:
这两个串口有共用的引脚吗

网友F:
如果不要求严格的同时的话  是可以的

网友G:
个人觉得没有问题

网友H:
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I:
百分之九十是程序问题  还是贴上代码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