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使用过STM32FEBKC6T6的吗?

楼主(2020-12-16):
有使用过STM32FEBKC6T6的吗?

楼主:
它与STM32F103C6T6有什么区别呢?STM32FEBKC6T6怎么在keil里建立建立工程?

网友A:
是不是写错了型号啊。

网友B:
好像没这个型号

网友C:
就是103C8T6,专门给电动从车的FOC应用开的一个Mark。

网友D:
能不能用cube生成呢

网友E:
貌似st没这个型号的芯片啊

网友F:
就是给电动车用的一个型号芯片,功能更跟103C8T6类似

网友G:
我看着这个型号有些陌生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犯了什么低级错误

网友I:
看看如果引脚定义差不多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J:
还没有用过车用芯片

网友K:
最大的区别就是适用的范围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