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采集电压电流等信息传到服务器 手机可以看到 哪个平台好

楼主(2020-12-16):
数据想通信无线模块传感到平台,手机就可以看到数据,传哪个平台好,收费也是可以的

网友A:
选择性就那么几家,BAT,百度云、阿里云、腾讯云、还有华为云、作为一名工程师,我会选华为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性就那么几家,BAT,百度云、阿里云、腾讯云、还有华为云、作为一名工程师,我会选华为云。 ...

这些平台,我还不知道。能传实时 电压电流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平台,我还不知道。能传实时 电压电流数据?

和你上传的数据类型无关,建议你去了解一下云平台的工作方式。

网友B:
我一般是自己搭

网友C:
工作原理:单片机采集数据,通过通信模块把数据上传到云,手机再从云端读数据。都比较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