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如何如电脑上位机程序通讯?

楼主(2020-12-16):
STM32F1如何如电脑上位机程序通讯?

楼主:
比如说STM32F103C8T6的USB引出来,通过USB线,直接连在电脑上。
电脑上用VC 或者 VB 开发一个程序,给STM32F103C8T6发控制命令,STM32F103C8T6接收到命令后,执行某种操作。。
不想用VCP虚拟串口的方式,因为还要在上位机软件上设置串口号,客户觉得麻烦。
也不用CH375之类的芯片。

网友A:
不太清楚啊!

网友A:
你自己写上位机的USB程序啊

网友B:
用自定义设备,根据VID,PID打开设备,收发数据

网友C:
也不用写驱动程序和INF文件,可以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2866-1-1.html

网友D:
可以用自定义设备

网友E:
上位机软件自动识别端口名称自动设置。

网友F:
用串口走232或者485都可以

网友G:
走串口wifi模块也行

网友H:
rs232 最方便容易的了

网友I:
定好协议 想用什么就可以用什么啊

网友J:
一般是通过串口接485芯片与电脑通信,也可以接232电平转换芯片,还可以通过网口进行,这个看你需求

网友K:
通过什么通讯方式进行通讯呢楼主想

网友L:
通过串口芯片就可以啊

网友M:
我都是加一个232或者485的芯片

网友N:
直接使用usb通讯可以吗

网友O:
无论什么都需要外加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