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能不能实现跳过一定数量数据开始读取1.TXT文件的数据呢?

楼主(2020-12-16):
能不能实现跳过一定数量数据开始读取1.TXT文件的数据呢?

楼主:
FatFs文件系统已经移植好了,可以读取sd卡里面的TXT文件了。现在我SD卡里面有一个1.TXT文件,文件里面有足够的数据,已经可以从开头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了。

楼主:
比如说从1.TXT文件的第50个字节开始读取数据

网友A:
好像有个f_lseek的函数可以用的。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系统

网友C:
还没有做过这么难的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米有问题的

网友E:
可以的 但是比较麻烦啊

网友F:
自己写一个函数就可以实现

网友G: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网友H:
是不是可以都读出来 然后在选择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