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实现20KH的PWM波 利用光耦 驱动 mosfet管组成H桥的完整电路

楼主(2020-12-16):
PWM波是20KHZ的,mosfet管工作电压50V~100V,电流20A~30A,要用到光耦实现隔离,下面是一个PWM驱动的参考例子,求助实现20KH的PWM波 利用光耦 驱动 mosfet管组成H桥的完整电路。

网友A:
电路图呢

网友B:
不懂模电,帮顶

网友C:
这个电路肯定是不行的.
首先光藕就达不到要求, 去找高速的吧

网友D:
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E:
你这个 MOS 的型号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F:
拿出来交流的电路, 最好画得规范易懂些

网友G:
电流不会这么大的。

网友H:
817的速度太低了!!!

楼主:
哦,我知道了, 多谢

网友I:
速度好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