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不能下载吗?

楼主(2020-12-16):
采用ST_link下载出错,提示复位出错,各位有用过ST_link下载程序的吗??

网友A:
用Jlink就可以了,STlink没有试验过。

网友B:
没用过ST-Link,不过应该是可以的,你不能下载提示的是什么,实际代码有进低功耗或者禁JTAG这些吗

楼主:
怎么试均不能下载,看来ST_link不支持AT32F421下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试均不能下载,看来ST_link不支持AT32F421下载

421及AT目前所有型号均有支持ST-Link下载,不过更建议使用AT-Link或者Jlink。
如果你确实需要使用ST-Link的话,具体不能下载的现象可以反馈一下,我们可以协助你解决

网友B:
个人观点哈,ST-Link挺贵的,完全没有驱使我使用他的动力

网友D:
老老实实的用STlin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