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的DMA能用哪些RAM

楼主(2020-12-16):
DTCM、SRAM1、SRAM2都可以使用吗? 以前STM32F4的CCM是无法用的

网友A:
可能不行,不是一个工作范围的

楼主:
不知怎么看手册

网友B:
手册不仅要会看,还要看仔细了。。。

网友B:
就在这图下面就有一句话:
Cortex® -M7 AHBS slave interface for DMAs data transfer on DTCM RAM only.
DMA是可以访问DTCM的。

网友C:
这个没有关注过 可以看手册的把

网友D:
楼主别灰心,各路大神正在来的路上。。。。。

网友E:
可以同时使用吗

网友F:
SRAM1、SRAM2 这俩不可以

网友G:
f4是不会随着时间改动的 只会增加新的系列

网友H:
ccm现在也没法用dma

网友I:
建议楼主仔细对照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