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每次都找个标准图去比较

楼主(2020-12-16):
PMOS和NMOS每次都找个标准图去比较……怎么能记住了呢?……

网友A:
与三极管PNP、NPN相比较**

网友A:
就是PNP与PMOS、NPN与NMOS相当来记…

网友B:
MOS器件分为NMOS和PMOS,而CMOS是指互补的MOS管组成的电路,也就是PMOS,NMOS组成,NMOS是指沟道在栅电压控制下p型衬底反型变成n沟道,靠电子的流动
PMOS是指 n型 p沟道,靠空穴的流动

网友C:
嗯,CMOS相比Bipolar,优点就是其功耗低,集成度高等等。当然Bipolar的驱动能力比CMOS强
目前BiCMOS工艺就是结合了CMOS和Bipolar的优点

网友B:
pmos :p沟道MOS管

nmos :n沟道MOS管

mos管是电压型控制器件,对电流几乎没有要求,一般用来做开关,和三极管相比功耗和速度都要好

网友D:
以 NMOS 为例,  N 沟道就是中间是 N 型半导体,  PN 结的 二极管箭头都是 P -> N,  于是箭头朝里

网友E:
你不需要强行**    有个大体的印象    以后用到哪里学到哪里   这样对照实物联系理论比较快

网友F:
简单点可以当三极管看;
不过MOS的驱动电压相对较高,漏电流更低……

网友C:
这些基本的模拟器件的性能的需要掌握的

网友G:
这些基础知识的都掌握下的比较好

网友E:
楼主的思路是好的,,不过经常用的也要记住的

网友H:
掌握了这些特性的,下次的一眼就可以的看出问题的根源的

网友E:
楼上说的是,,还是要掌握这些标准图的

网友I:
MOS的驱动电压相对较高,电机上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