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组前面加了const 表达式无法编译

楼主(2020-12-16):
为什么数组前面加了const 表达式无法编译

网友A:
const定义的变量是不能修改的,保存在程序存储器中。

网友B:
你这个好像不是const的问题哦...

网友C:
定义为const类型的, 编译器会把这些放到flash中去.

网友D:
是空间不够了。你优化下。

网友E:
而不加const的变量, 通常是放到RAM里面的, 这2者有本质的区别的.

网友F:
你看看不加const 你flash还剩多少空间

网友G:
除非里边都是常量吧

网友H:
常量里边不能存放变量吧

网友I:
数据类型冲突了

网友J:
看来一定要注意数据类型的区别啊

网友K:
不是空间不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