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出现了信号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出现过冲

楼主(2020-12-16):
TMS320F2812做信号通信控制外部的AD时候,却出现了信号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出现过冲

楼主:
很大的毛刺

网友A:
前后级之间的阻抗的问题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因为保持电容的充放电引起的, 注意信号源的阻抗

网友C:
连线问题吧

网友D:
通常信号线上的过冲,说明阻抗不匹配

楼主:
那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A:
通常考虑通过匹配电阻来改变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E:
多看看信号完整性方面的**

网友C:
不同的问题  有不同的硬件解决方法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bbs.21ic.com/icview-303264-1-1.html

网友D:
常见。 就看是否影响到工作情况

网友G:
添加几个电容吧

网友H:
是不是信号太快了。

网友I:
这个一般都有很正常的。

网友J:
使用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K:
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楼主:
使用电容消除一下。

网友L:
是驱动吗?

网友M: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这样吗?

网友N:
你的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H:
使用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G:
外部的ADC吗?

网友O:
可以滤波电容实现。

网友P:
过冲就是负载太大了。

网友Q:
降低一下输出的频率。

网友M:
可能有干扰。

网友R:
测量的毛刺一般是多大呢

网友S:
104电容可以解决 。

网友O:
检测可能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