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洗手液感应器阳光下干扰问题求解

楼主(2020-12-17):
各位大神,有做过洗手液感应器的方案吗,现在公司做的洗手液感应器(红外对管相邻,遮挡感应)存在阳光下或者户外感应距离很短或者感应失效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

可以参考一下某米的洗手液自动出液器的探头处理方式

网友A:
红外对管, 是加有 38KHz 调制的那种吗?  阳光直射肯定不行,有 合适 遮光措施的应该没有问题
加 窄带红外滤光板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对管, 是加有 38KHz 调制的那种吗?  阳光直射肯定不行,有 合适 遮光措施的应该没有问题
加 窄带红外 ...

不是38KHZ的 ,电路是这样的,没有滤光片,电路上可以处理吗,软件加了编码但是阳光下距离会很小

recrive端串接一个电容,将输出高电平改为脉冲输出
遥控器的红外试试?

网友A:
红外想增强抗强光干扰,最好是加脉冲调制,输出侧加窄带滤波 -- 一般的强光干扰,频率会很低,或者是瞬间变化,都可以被 窄带滤波 处理掉
比如普通的 38KHz 红外遥控器 + 三脚专用接收头(市场上厂家很多,两毛钱一粒),白天也可以做到 4~10米的 遥控距离

@21562644322 :一样的道理,本层wh6ic说的是正招。
@21562644322 :洗手感应是 光信号反射,红外遥控一般是 光信号直射,都可以得到有光、无光的信息。其它没有区别
@wh6ic :不是红外遥控,洗手液感应器上用
发射用 MCU 调制,38KHz PWM 很容易实现 -- 红外遥控发射的 要点 是高亮度低占空比,不少设计 3V 电源下,限流电阻只有 2 ~ 3 欧姆。 接收交给现成的 接收管,很成熟了

网友B:
前两天用了一个红外对管:(弯脚红外对射开关)XYRT-9909,用单片机AD转换可以做到5-7cm,感觉还不错,做门碰开关。

网友C:
用个TOF传感器,抗干扰好

网友D:
楼主接收电路没有做信号隔直流,导致在阳光下和非阳光下直流工作点改变。电路饱和了。

网友E:
试试遥控器红外解决方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5a4b633dQ3NE8a&id=618147611811&ns=1&abbucket=2#detail

网友F:
其实这种项目,距离不远,不用调制,关键是你的发射电流太小,最起码发射电流到300毫安,极小的占空比,接受端无须电路放大,接收管的接受能力足够驱动比较器。我们曾经用个单片机控制驱动和接收ADC,在阳光下照样能工作中

网友G:
我觉得楼上说的很对,一方面你采集光使用的光电三极管,不是光电二极管,光电三极管本身对光电流的放大就很大了,能达到5mA,增加的放大电路需要特别注意工作区间,可能一不小心就饱和不在你需要的工作区间了;二使用的红外发射二极管,数据手册上给的数据工作曲线,最小都10mA,你这边工作电流可能还不到2mA,就像手电筒,它越亮,照的越远,红外二极管也是一样的道理;三光学相关的光路也很重要,这款红外二极管手册上说的照射角度也需要特别注意,上面写的角度是20度,超了这个范围,肯定接收不到的。

网友H:
洗手液感应器阳光下干扰问题求解

用红外的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