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手液感应器阳光干扰问题

楼主(2020-12-17):
各位大神,有做过洗手液感应器的方案吗,现在公司做的洗手液感应器(红外对管相邻,遮挡感应)存在阳光下或者户外感应距离很短或者感应失效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你什么时候把帖子改为白底黑字,方便别人看清楚,估计回答的人就多了

网友B:
接收管换成深色能过滤可见光的,加大红外发射管的功率。

网友C:
有没有对发射信号调制解调?比如38KHZ

网友D:

这个是红外感应固有特征,只是在代码上做好处理可以优化效果,一般在阳光下可以做到抗干扰,只是如果把接收头正对着太阳的话灵敏度(距离)会有影响,具体软件处理一般是发射管是自己约定好的一定规律的脉冲,那么接受管接收到的信号可以通过分析只留手遮挡产生的脉冲规律信号为有效就可以了,具体波形不是一两句话讲的清楚,而且各人的思路不同做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硬件发射管的芯片大小关系也很大,接收管的放大倍数也有关系。

网友E:

红外最怕光谱干扰  室内怕太阳  室内怕日光灯   所以做红外对射  硬件上都要加滤光片

红外接收管还有区分   有的是连续接收会饱和  导致收不到数据   有的是可以连续接收   具体看红外接收规格书

网友F:
1.降低感光电路灵敏度,2.使用AD检测输入,3.间隔关闭发射,测量输入AD值作为阈值,4用黑低字让人生厌,单忍不住手残去点

网友G:

现在微波技术已经成熟了,有光干扰的,建议采用微波来做

网友H(2021-02-02):
我可以帮你解决18676703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