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jlink下载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20-12-17):
使用jlink下载,当勾选擦除部分区域,没有问题,但是当勾选擦除全部FLASH,报超时,重启设备。

网友A:
1. 使用哪个IDE,哪个版本?
2. Jlink硬件是哪个版本的?
3. Jlink软件是哪个版本的?
Jlink软件出了V6.90, 可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使用哪个IDE,哪个版本?
2. Jlink硬件是哪个版本的?
3. Jlink软件是哪个版本的?

1.mdk 5.22
2.jlinkv9
3.jlinkv6.52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使用哪个IDE,哪个版本?
2. Jlink硬件是哪个版本的?
3. Jlink软件是哪个版本的?

同样的jlink烧写nxp的芯片不报错,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的jlink烧写nxp的芯片不报错,奇怪

下载个新的jlink驱动试试

网友B:
这个,我建议使用jlink的比较好一些。

网友C:
看下时钟的设置,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D:
楼主能解决问题了吗?解决了就分享给大家,没解决可以把新的现象贴出来,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呀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 我以为写了编辑推荐就是已经解决了的

网友F:
如果换个没问题的话可能是板子的问题吧

网友G:
报错的log以及现象图片能不能提供看下

网友H:
解决了吗 没有看到报错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报错的log以及现象图片能不能提供看下

没有改动,过两天目标板不上电又能下载了,但是目标板上电不能下载,也不能在线硬件仿真。

楼主:
没有改动的情况下,现在目标板不上电,可以擦除全部FLASH 进行下载,目标板上电还是不行,即使选择擦除部分FALSH也不行,我怀疑是JLINK和5V的单片机之间的不兼容

楼主:
图片,错误为上电时下载显示的错误,不管选择擦除全部还是擦除部分FALSH都显示错误

楼主:
返回的数据不对,都是FF

楼主:
引用 楼主:
返回的数据不对,都是FF

说明数据下进去了,但是全是FF?校验出错了

楼主:
时钟改为1M后,能正常下载了,看来不能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时钟的设置,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虽然问题不一样了,但是确实和时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