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系统参数校准值调用

楼主:
两个问题咨询一下

1、数据手册上面写的初始化调用一下读校准值这段代码就能校准。就是初始化最开始时执行一遍就可以了吗?
2、为什么后面三个寄存器的地址示例程序和文字说明不一样(OSCCAL2、VRECAL1、VRECAL2),应该以哪一个为准呢?

网友A(2020-12-17):
分享的很棒,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楼主分享的很棒,不错,不错的。

网友B:
楼上的完全没有审题
第一题应该是初始化的时候调用一下就好 但是第二个我就不是很了解

网友C:
分享的很棒哦

网友D:
那你应该是实际测试一下就好了,觉得是以参考代码为主

网友E:
它这个我看不太明白汇编的语句

网友F(2021-06-11):
C语言下,还需要自己写内嵌汇编来调用吗?

网友G:
一般是初始化时候执行

网友D:
确实前后的地址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这个需要具体去问技术支持了。

网友H:
感谢楼主的分享,十分不错的。

网友I:
这个代码仅作为参考。实际上,默认开发环境在编译时,会自动生成一个startup函数(可以查看main的汇编),里面会有这部分的校准函数。当然,如果你想手动校准,也可以自己写startup函数,IDE会自动识别,就不会自动生成startup函数。
一般情况下,该校准函数,只需要调用一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