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PHY TO PHY的问题

楼主(2020-12-17):
各位好,小弟测试网络phy to phy直连,遇到了一些问题,特来请教一下。
之前测试W5500 phy直连IP175G,用以下电路可以正常工作(网上的推荐电路好像左侧的上拉电阻都要49R9,实测49R9不行,要改为22R;耦合电容用0.1uf不行,要用6.8nf)。

现在用DM9621 phy直连IP175G,发现有时候设备重启网络连接很慢(最慢连上要好几分钟),有时候连接又很快,不知道要如何去验证电路是否有问题了,当然如果网络连接上的话,丢包这些都是没有的,网络很正常。
但是有个区别是DM9621的偏置电压是1.8V,电路是不是要作何更改。
目前做的测试有:
1.偏置电阻全用22R,现象不变;
2.偏置电阻全用49R9,连接都连接不上了;
3.耦合电容改为0.1uf,现象不变。

网友A:
PHY输出驱动拓扑有两种:电流型和电压型
按这两种类型分别设计各自匹配电路,然后中间用103/104电容隔离直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Y输出驱动拓扑有两种:电流型和电压型
按这两种类型分别设计各自匹配电路,然后中间用103/104电容隔离直 ...

感谢回复,网上电流型和电压型说法不一,个人理解是加上偏置电压的是电流型,串联电阻接地的是电压型。
现在的话,按目前的电路,网络都是能通的,就是建立连接有些设备快有些设备慢,比较奇怪。
电容的话,现在用的6.8nf,参考的是w5500的官方电路,用在DM9621也一样可行,用104现象一致,没什么改进。

网友B:
为什么要PHY to PHY进行连接?特殊需要?如果是这样最好保持是一样的PHY芯片,如果不是,PHY出来还是加上隔离变,然后让两隔离变之间进行连接,这样相当于就是标准的以太网接法。

网友C:
看了看DM9621的规格书,TX和RX都要接1.8V上拉,把C30去掉,直接接RXVDDOUT应该就可以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PHY to PHY进行连接?特殊需要?如果是这样最好保持是一样的PHY芯片,如果不是,PHY出来还是加上隔 ...

是这样的,因为一个设备上需要多个网络设备接入,这样就板载了一个hub芯片,五口,本身设备又要接入,那直接板载走线是最方便的,不然就要外面再接出一个网口,插条网线再对接,就有点多此一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看DM9621的规格书,TX和RX都要接1.8V上拉,把C30去掉,直接接RXVDDOUT应该就可以通了 ...

意思是rx的信号也给加上1.8v的上拉,是这个意思吗?我试下,感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因为一个设备上需要多个网络设备接入,这样就板载了一个hub芯片,五口,本身设备又要接入,那 ...

挂的交换机HUB芯片?你这种搞法设备集成时网络很容易成环,到时候就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的交换机HUB芯片?你这种搞法设备集成时网络很容易成环,到时候就崩溃了。 ...

啊?为啥会很容易坏啊。因为设备本身要接个摄像头,还要接网桥,需要多网口,这样算是比较方便的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的交换机HUB芯片?你这种搞法设备集成时网络很容易成环,到时候就崩溃了。 ...

是的,ip175g就是一个网络的hub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为啥会很容易坏啊。因为设备本身要接个摄像头,还要接网桥,需要多网口,这样算是比较方便的方案吧。 ...

通过交换机HUB芯片扩出来的以太网接口,对外你还会接其它以太网设备吧?如果你的HUB接口中有2个接到了同一台交换机中,就成了环形网络了,会产生网络风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交换机HUB芯片扩出来的以太网接口,对外你还会接其它以太网设备吧?如果你的HUB接口中有2个接到了同 ...

不是很懂,hub芯片本身没有地址吧,两个口插到交换机会出问题吗?那如果就单独一条引出呢,接到路由器或交换机上,其他的口分别接设备设置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hub芯片本身没有地址吧,两个口插到交换机会出问题吗?那如果就单独一条引出呢,接 ...

每个接口单独接独立设备,不接到用一个交换机中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接口单独接独立设备,不接到用一个交换机中就没有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意思就是要单口出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看DM9621的规格书,TX和RX都要接1.8V上拉,把C30去掉,直接接RXVDDOUT应该就可以通了 ...

很感谢,rx的接上1.8v的上拉,通讯就很快了。我在想上拉电阻要不要改回49R9,耦合电容要从6.8nF改为103或10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