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DCDC升压芯片方案

楼主(2020-12-17):
要求:输入 2.5V-15V  输出电流5A,效率90%以上的 有什么芯片可以选择

网友A:
楼主到TI或者其他厂商的网站上找过没有,输入电压和电流应该有符合的,至于效率,与你实际工作的电压电流有关,做出来看

网友B:
2.5 有点低了 估计做不到 最低4.5V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TI或者其他厂商的网站上找过没有,输入电压和电流应该有符合的,至于效率,与你实际工作的电压电流有 ...

这个帖子下面就自动给我推荐了一些,但是不知道哪些供货稳定和性价比,所以发帖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 有点低了 估计做不到 最低4.5V 可以

是的,比较少,找到一款南芯的SC8721 比较符合最低到2.7V,还有没有其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下面就自动给我推荐了一些,但是不知道哪些供货稳定和性价比,所以发帖求助 ...

芯片也可以找FAE推荐,供货稳定性要找供应商问,性价比要自己去判断,挺麻烦的

网友C:
2.5V 5A好像有点难
SLB628 2-24V 2A
SL4007 2.8-24V 10A

网友D:
5A是多少V输出电压?不太电压不同功率,输出是看功率,不能单看一个值电压值或者电流值,单一个值是没用的

网友E:
虽然没有推荐,但不妨碍我顶下贴

网友F:
推荐   惠海半导体 各种升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