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L062的SPI2使用问题

楼主(2020-12-17):
这个SPI2的时钟片选以及数据输入输出脚,可以任意切换吗?比如PB15即可MOSI又可以NSS,这种使用方法如何配置?

楼主:

已解决,产品数据手册中有个映射说明

网友A:
请参见:DS_MM32L0xx_n.pdf的表7. PB端口功能复用表AF0-AF7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