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 LINK 驱动异常

楼主:
手上有个ST LINK烧录器,
之前连电脑使用正常,今天插上电脑USB口后,指示灯一直闪,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ST LINK是有惊叹号

尝试过卸载驱动和更新驱动程序,也是一样有惊叹号。只是设备名称有些不同。

试过把USB线拔出再插入检测,仍然有惊叹号,多次拔出插入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两次检测到设备,没有惊叹号。

大部分时间拔出插入会显示惊叹号,有时还会显示未知设备。

电脑系统是WIN10

PS: 我把ST LINK 拿去别的电脑上插,指示灯是常亮,可以检测到设备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要从哪方面着手解决。

网友A(2020-12-18):
ST-LINK驱动没装吧

网友B:
你电脑装STVD软件没有?装了这个软件一般会把驱动自动装上

网友B:
之前正常,现在不正常,八成是挂了,重新买一个吧,这个坏了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装STVD软件没有?装了这个软件一般会把驱动自动装上

装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