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NUC980 uboot下以太网无法使用

楼主(2020-12-17):
用NUC980做了个板子,网络phy用的是lan8720,现在在uboot中配置了网络,但是无法使用,一运行ping命令就重启了,运行tftp也是一样,
但是加载内核进入linux系统后,设置好IP后就可以ping通,说明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的呢?
谢谢

网友A:
看您的问题描述,我这边可能还需要结合看下您的硬件板子\源码\相关硬件规格书资料,才能确定问题所在,您方便提供下吗?

楼主:
这个980的网络驱动是有问题的,是从NUC972上改过来的,但是有一处错误,对照着nuc972很容易改过来。

哪里错误可否告知一下。我也遇到问题无法解决。谢谢了。

网友B(2022-04-16):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2022-06-12):
这是网络驱动没整好吧

网友D(2023-07-07):
LAN8720使用上稳定性有问题,后期linux测试有试会偶尔有丢包。直接换成PIN to PIN的LAN8742后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