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真时刻----二极管恢复时间测量

楼主(2020-12-17):
电工的优势相比于老师,是做电路板的时间多些,小公司的电工的劣势是整天忙着一条龙服务----画原理图、打板测试、焊接 。。。杂务缠身,导致没有时间研究电路原理。

而大公司分工的比较细一些,可以有专门的架构设计师,原理图完成后,由手下人画版图、流片测试,架构设计师可以专门研究电路设计。

言归正传,发本贴的原因,是看某电工发言,我居然一句都看不懂,咱们来较真一下。

既然较真,就要较到底,是吧。现在有结论么?不能就这么沉了,帮你顶一下。

楼主:
较真的地方太多了,从最后一句话开始吧,倒着来。

图片中最后一句,这个网友说肖特基二极管在方波激励下,没有反向恢复时间。

对此,打死我,我都不信的,时间再短,也必须是有的。

手头有个RGP10型号的肖特基二极管,用于彩电电源输出整流。

由上图可见,其反向恢复时间,大约是100ns

下图是普通1N4001二极管的恢复时间,大约是2,3个uS:

楼主:
和HWM和张大侠聊天,最害怕听他俩说:众所周知,XXXXXXXX

根据这多年经验,他俩只要说什么知识是众所周知的,就意味这个知识只有他俩知道。

图片第二段第一句说反向恢复时间定义,说【大家都明白】,这就完蛋了,除了他自己,我们都不明白。

上图中的ta+tb是【管子电流从导通到关闭所需要的时间】吗?

楼主:
图片中倒数第二段所说的意思,和下面的完全相同: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懒着反驳了,因为许许多多教材上都有说明,人家讲的比我码字详细多了。

借用来自TW的老5给的图片吧:

楼主:
最后较真图片中第一句话:到底是寄生电感、电容,还是反向恢复问题???

这个问题太容易回答,由于寄生电感、电容导致的振铃,其波形如下:

而由于反向恢复时间是有限值的时候,其波形能与上图类似吗???比对两种波形就可知晓。

网友A:
这里有一个建议,对于普通应用,普通电工还是绕路比较好,半导体特性,大致了解即可。
当你不在乎很小的恢复时间,或者这很小的时间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知道即可,无需深入研究。
当然,如果一根粗电源线,你知道不同位置的电压波形有较大差别,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个建议,对于普通应用,普通电工还是绕路比较好,半导体特性,大致了解即可。
当你不在乎很小的恢 ...

我这也有一个建议:从事电路设计的电工,起码要熟悉掌握器件的物理特性和端口伏安特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电工,毕竟不是家电维修工,这点要求不高。

网友B:
众所周知大家明白一些人的口头语。这里这个事大家知道有这个现象就可以了,倒不必深究。

网友C:
既然你又点名挑衅了,那就是要继续战了。行。如你所愿。

楼主:
鉴于论坛上不少都是电子爱好者,而非专业电工,有的都快80岁了,在家养老,闲着没事来论坛打发时间的。
所以我们的测量是讲道理,讲完就撤,尽量不参与胡搅蛮缠似的纠缠,以便节省时间。

专业电工研究问题,一定要透彻,而不能像家电维修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迷迷糊糊,模棱两可。
下图是研究功率管中寄生二极管导致的管子损耗的实测波形,这才是专业电工干的活。

网友C:
你贴的图都没有反驳我的观点,那么你的“我也懒着反驳了”,还是保持原贴的“哑口无言”?

那你点名挑衅就是为了把你的“哑口无言”重复一遍?
或者你想用“我也懒着反驳了”让不知道的人以为你把我踩地上了?讲不了理就用骗术解决问题?
或者你是来搞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较真的地方太多了,从最后一句话开始吧,倒着来。

图片中最后一句,这个网友说肖特基二极管在方波激励下 ...

“手头有个RGP10型号的肖特基二极管,用于彩电电源输出整流”
这是从八几年的老电视板子上拆了个还是八几年的零件珍藏到现在?x大家里没新零件?不可思议。我是1998年开始修的电视,那时候的型号。
这个型号是肖特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有个RGP10型号的肖特基二极管,用于彩电电源输出整流”
这是从八几年的老电视板子上拆了个还是八几 ...

RGP10,现在还有用的,立创商城还有卖,2毛多一个,哪来的老?

楼主:
上面那个用大号字体的,一点道理也讲不出来,一味像农村妇女吵架一样,我看着都着急,还憋的慌!

不看点书,在论坛上想吵架都没法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气氛怪怪的,原来是大师不见蛋,平常是主角,这回儿缺席,八年来第一次。 ...

会来的,这叫真金不怕火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气氛怪怪的,原来是大师不见蛋,平常是主角,这回儿缺席,八年来第一次。 ...

真不知道X大师是干什么的,较真也得跟上时代节奏不是?如果真是肖特基测量出100nS的反向恢复时间,那天下大乱了。现在典型的快恢复,大概也就是45nS这样,被测量管子应该是早期的快恢复,指标比较差。
至于肖特基,人家可是连反向恢复时间这个指标都没得,哪来的反向恢复呢?SBD反向截止时间只是肖特基势垒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完全不同于PN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由于SBD的反向充电电荷非常少,故开关速度非常快。
注意:由于SBD是一种多数载流子导电器件,不存在少数载流子寿命和反向恢复问题。这是电容充电,不是反向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不知道X大师是干什么的,较真也得跟上时代节奏不是?如果真是肖特基测量出100nS的反向恢复时间,那天下 ...

几十年前,没有网络,出国也难,谁能从国外搞几本英文著作,看看后照着也写本书,就出名成大师了。

现在网络发达,想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就难了,而且想忽悠人也难了。

典型的快恢复二极管,恢复时间应该是数百ns量级,几十ns量级的,应该是肖特基。

楼主:
大家都会百度,信息高度对称,百度pk百度,打个平手吧。

楼主:
百度是把双刃剑,尤其是中文页面,垃圾信息、错误信息都是成堆的。

倘若不动脑子,直接采信,可就大事不妙了。

江湖传言,肖特基没有反向恢复时间指标:

受初中语文中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影响,老夫不信这个谣言,百度一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几十年前,没有网络,出国也难,谁能从国外搞几本英文著作,看看后照着也写本书,就出名成大师了。

现 ...

给你贴一个耳熟能详1N5819的核心参数:

看,人家有典型总电容指标,没有Trr反向恢复指标的。

再给你补一个大名鼎鼎典型的MUR860核心参数,安森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贴一个耳熟能详1N5819的核心参数:

看,人家有典型总电容指标,没有Trr反向恢复指标的。

你贴安森美的图是什么意思?来证明你自己说错了??

你和H大师、gx-huang、葛卫东、不起眼、R2D2等站一队就行了,我不需要你帮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贴安森美的图是什么意思?来证明你自己说错了??

860是快恢复,按照你的说法参数是大于100nS呢。
人家参数是60nS。

网友G:
哈哈,正弦波电流缓缓降到0?没有存储电荷??不管方波还是正弦波,存储少子电荷该是取决于正向导通电流的平均值影响吧?
肖特基管是少子存储时间没有,不是反向恢复时间没有,后者可以包含前者但不等于前者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哈哈,正弦波电流缓缓降到0?没有存储电荷??不管方波还是正弦波,存储少子电荷该是取决于正向导通电流的 ...

反向恢复时间是指少数载流子存储效应导致的一个载流子寿命导致的值,而肖特基的反向截止确实也需要时间,但那不是反向恢复,是肖特基势垒电容充电时间,只有电容性,和常规意义定义的反向恢复时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F:
860是快恢复,按照你的说法参数是大于100nS呢。
人家参数是60nS。

这样玩,就是杠精了。

人家说某某典型值,意思是大多数情况都如此,并非是全部。

例如说三极管导通电压典型值是0.6-0.7V,指的是大多数通用型器件都在此值附近,并非指天下所有三极管都是这个值。

而且即便是手册中给出个典型值typ,也不代表实际值就是这个典型值,它会落于某个范围之内【min,max】,典型值的意思是从概率上看的,可能性高而已。

网友B:
随便什么东西,转换过程都需要时间,知道了就行。

楼主:
在论坛瞎扯,要想保持点优势,同时融娱乐性和知识性于一体,需要累死点脑细胞。

我的方法是不管3721,先把网络上的相关文档全下载下来看一遍,这样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尤其是半导体厂商的notes,一定要看:

否则,像葛卫东那样,一味打嘴跑,这样的争论,纯粹是农村妇女吵架了----两腿张开,双手叉腰,情绪激动时右手指向对方,双目圆睁,口吐白沫地骂个不休。。。。这样纯粹是浪费时间,i一点东西也学不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反向恢复时间是指少数载流子存储效应导致的一个载流子寿命导致的值,而肖特基的反向截止确实也需要时间, ...

你自个搞不清就别先凭印象定义,请翻下书再来好吧,21楼那个肖特基bat54贴图不是有 reverse recovery time这项吗.
这种基础概念查下电力电子的书最权威了,网上一大把自己下来看看吧

网友F:
和你们这些没实操的说这些,真心没任何意义了。
这种讨论这些,我他妈的真是咸吃萝卜淡操.......................

楼主:
自己裤子穿偏了,不能怪别人。

顶楼图片中,除了最后一句,全都是说普通二极管的。

但是说普通二极管时候,裤子跑偏了,引用的全都是肖特基二极管方面的理论,搞的我们是不知所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几十年前,没有网络,出国也难,谁能从国外搞几本英文著作,看看后照着也写本书,就出名成大师了。

现 ...

典型的快恢复二极管,恢复时间应该是数百ns量级,几十ns量级的,应该是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快恢复二极管,恢复时间应该是数百ns量级,几十ns量级的,应该是肖特基。”

你贴的这两个是超快恢复二极管,性能介于快恢复和肖特基之间,制造工艺是商业秘密。

网友D:
看来要出个“肖特基、超快恢复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普通二极管”的帖子了,以澄清一些东西,然而按照惯例,澄清的结果是依然打架。

网友H:
有图当然有真相,只是这 真相 最终是否得到举世认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改名叫徐较真好了。建议大伙不要跟徐较真去较真。逆恢復时间不够短就更換trr更短的管子就好了,你何必跟 ...

继⚪教授 “R+D”之后又一二极管引发的骂街惨案,哈哈哈哈
基本赞同tianxj01的观点,
以个人整开关电源的习惯,通常把二极管分为(仅代表个人习惯):肖特基(如SS,SR,SB,MBR,1N58系列),超快恢复(如HER,BYV26,UF,STT,US,ES,FE系列),快恢复(如FR系列),开关管(如1N4148),工频管/慢管(如1N40系列);反向时间大致范围对应为:数ns,数十ns,数百ns,数ns,数us。基本上相近规格,肖特基漏电流,结电容比超快恢复,快恢复大的多,但其VF低,高温反向特性的一致性要好很多;肖特基的另一个短板是反向耐压做不高,常用的在200V以内。使用没什么好说的,要看具体应用,设计得当就算1N40系列慢管一样可以拿来在几十KHz的开关电源中做辅助供电整流,RCD吸收,对抑制尖峰,EMI上的收益还可以;甚至于肖特基,超快恢复,快恢复管合理搭配,对多路输出交叉调整率的改善都有收益。至于反向恢复机理,作为应用搬砖的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只关心基本特性和怎么合理使用。
LZ的测试波形和规格书还是大致对的上的,Trr在150ns左右,这种管在我的概率里最多是快恢复,连超快恢复都排不上,更别说是肖特基了。

不是 schottky ?
这个好

网友I:
二极管另一个参数也比较有意思,一般规格书上很少标注,但是确确实实存在,测试过实际波形的,应该都不陌生。

网友H:
楼主肯定,反向恢复, 任何二极管 都有无 (此乃 定性),
而且还要 对恢复时间作测量 (这是 定量),如果反向恢复不存在,又谈何测量呢?!
大家的争议在于,肖特基 有否 反向恢复 这回事,PN结 在低频渐变波(比如 正弦波)的驱动下,反向恢复 现像是否存在,是这样吧?!

这 反向恢复 是否必须以 曾经通电 为条件,反向恢复缺口的宽深,跟通电(正向电流)大小有否比例关系,不施以反向电压是否 永远关不严?!
可控硅调压,不是有 过零触发 法吗,过零接入,二极管的 反向修复 现像,是否依然存在;噢,对了,二极管有反向漏电的,两管反串联,施以接近耐压极限的交流电压,这缺口会不会在两管轮流出现呢?!

网友H:
手机不给力,删除。

网友H:
恢复,除了快慢还有软硬 哩。
至于这个 前向恢复时间,即是开通所需的时间 吧?
当年,何希才 写的关于 大功率开关BJT的驱动,就提过 前向恢复 这点,指出 发射结 在获得正向驱动的瞬间,Ube 竟可达十多伏!

网友J:
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不一样,受用了。从这里学到的特性就是,二极管存在反向恢复时间,分特快,快,慢三种,有的规格书没标示,或者是太快了,应用时不考虑这个参数,只管用就可以了,但都绕不开,这个东西确实存在,半导体的特性,任何信号都是有意义的,只是高手可以选择性的忽略不计罢了,很严谨的一门学科,谢谢老师们的讲解

网友K:
不错,我喜欢爱较真的人,这样的辩论挺不错,就是气氛不太好,以后大家都 TM 装的优雅点就更好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鉴于论坛上不少都是电子爱好者,而非专业电工,有的都快80岁了,在家养老,闲着没事来论坛打发时间的。
...

这个图有意思

MOSFET开通波形,看样子是普通的Si MOSFET

这个测试的关键是测试方法和仪器的正确使用,需要在延时上做补偿才能够准确的测量

测试SiC 和GaN更是

网友H:
实践验证真理+真理愈较愈明=理论实践相济→改革整顿提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样玩,就是杠精了。

人家说某某典型值,意思是大多数情况都如此,并非是全部。

这个不难理解,不管生物死物 都有个体差异,有些物种的个体差异还颇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随便什么东西,转换过程都需要时间,知道了就行。

现在人家要较的真:
不单是转换需时的久暂,更是 转换的方式,及转换过程中 发生了些甚么事,这些事  影不影响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哈哈,正弦波电流缓缓降到0?没有存储电荷??不管方波还是正弦波,存储少子电荷该是取决于正向导通电流的 ...

所以我提出 过零接入 这个实验方案。

反向恢复时间的定义: 开关从导通状态向截止状态转变时,二极管或整流器在阻断反向电流之前需要首先释放 存储的电荷,这个时间 称为 反向恢复时间,英文简称 trr 。
这定义,光提出现像,没触及本质,载流子,结电容,这 trr 究竟是谁搞的鬼(抑或两者皆有)?!

网友H:
网上资讯艺伪难辨,课本教材又如何,课本是入门的起点,课本是否十全十美,老师的传承是否无懈可击,这些真,谁较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现在人家要较的真:
不单是转换需时的久暂,更是 转换的方式,及转换过程中 发生了些甚么事,这些事  影 ...

有了这个前提,你可以按照Datasheet 去选用了,至于这个时间有什么原因产生的,作用有多大,那是后面的事,较真对的,较真也要花功夫的,什么事都较真,那你的事慢了,搞产品最怕的是这个。就是说不能什么都很清楚,什么都没有问题。

网友M:
号称没有反射恢复时间的碳化硅,实际 上也是有恢复时间的,更别说肖特基这样的上世纪的元件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所以我提出 过零接入 这个实验方案。

反向恢复时间的定义: 开关从导通状态向截止状态转变时,二极管或 ...

他们讨论一大阵子,其实在反恢的物理概念,及其定义初心,还有产生的规定测试方法,都没较出真儿来。至于随着器件不断创新,测试延迟与物理反恢关系如何确定,以及独立公司手册有否借用旧有指标名称,国际电工协会有否统一协调,等,也没较出真儿来。

他们只是在较劲,不是较真。他们能提出一个可行的验证方案就不错了。历史上,他们讨论过的问题都没有结果。
二极管产生反向电压的原因有几个,但是根本原因的一个,与输入信号的频率、幅度无关。其它原因是基于此产生的,与频率幅度负载有关。有的二极管反向电压小到可以忽略。那些连莎士比亚都自叹不如的帖不看也罢。
我也没有看到反向电压是如何产生的帖?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他们讨论一大阵子,其实在反恢的物理概念,及其定义初心,还有产生的规定测试方法,都没较出真儿来。至于 ...

你说的这些东西,老5贴出的书籍照片上,全都有了。不但是模电书,半导体器件商家notes上,也到处都是相关介绍,快烂大街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哈哈,正弦波电流缓缓降到0?没有存储电荷??不管方波还是正弦波,存储少子电荷该是取决于正向导通电流的 ...

反向恢复时间,
有说是反向 恢复 电流由开始至终结的时间,
有说是 储积于结区的载流子 消失 所需的时间,
至于正弦波问题,按这说法,储积于结区的载流子 不会因正向电流的减小而消失,必须施以 反向电压 才能扫荡,是这样吧?

网友H:
存在就是合理,参数手册既然标注 trr及tfr ,那至少表明这过程真的存在(机理则因结而异),
科学是硬道理,不以人类主观为转移,只能统一认知,对于 反向恢复 现像,咱们究竟只是 忽略,还是 持否定态度抑或根本无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较真的地方太多了,从最后一句话开始吧,倒着来。

图片中最后一句,这个网友说肖特基二极管在方波激励下 ...

如果较真的话,麻烦说明一下这个图是如何测试的,如何接线的,测试的是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反向恢复时间是指少数载流子存储效应导致的一个载流子寿命导致的值,而肖特基的反向截止确实也需要时间, ...

科学是硬道理,统一认识才是王道,定义没做好,争议永无休止!

网友O:
反向恢复时间应该改个名字,叫垫垒放电时间,这样好理解一点,并不并不存在二极管会反向导通一小段时间,但电流又确实会反向一小段时间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图片中倒数第二段所说的意思,和下面的完全相同:

根据这图(左下角)所示,MOSFET 寄生二极管导致的损耗,软开关也未能解决,
所以,我见到並联 肖特基二极管 的做法,肖管的正向压降远低于那个寄生二极管(名为  体二极管),把这个 **肋 永远旁路,纵然漏电较大,也至少不给MOSFET添麻烦。

网友H:
引用 楼主:
鉴于论坛上不少都是电子爱好者,而非专业电工,有的都快80岁了,在家养老,闲着没事来论坛打发时间的。
...

这个 寄生二极管,有名 体二极管,功能性质是 逆导二极管,
不过,这二极管似乎很 **肋,通常会以 肖特基二极管 跟功率开关管並联,使这寄生二极管遭到搁置而失效,
但是,对于串联型推挽拓扑(比如 半桥),如果开关的切换不设 死区,即使两个开关管可刚好不直通,但那  体二极管龟速的反向恢复也会导致 逆变颠覆!

网友H:
这帖子既然是抓住肖特基 来吐槽的,那干脆定为 关于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恢复 专题好了!

http://www.igbt8.com/jc/372.html
┉┉原则上,SBD不存在反向恢复时间,然而,由于其容量成分较大,看起来好像有同样的反向恢复时间特性,
反向恢复时间的长短可以看作与速度最快的高速二极管基本相同。
SBD和FRD的区别 像上述说明那样,SBD和FRD的芯片结构不同,因此工作原理也不同,
但是,SBD的耐压结构所采用的护圈是PN二极管,并且某些SBD的芯片上集成有FRD (?!),换而言之,大多数 SBD兼有FRD的特性,因此在下述的说明中不区分SBD和FRD,200V左右是区分SBD和FRD的界限,低于200V的是SBD,高于200V的是F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