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DC-DC电源SEPIC电路产生负压的疑问

楼主(2020-12-17):
下面两幅图是用ADI的LT8330搭的SEPIC电路,12V输入,产生可调负电压(图中没有反映出来)。
两个SEPIC电路,他们都各有啥优缺点呢?或者说哪个SEPIC电路更好呢?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1.png看着有点怪,C2、L2似乎多余,C5、D2、D1像倍压整流,但这里不一定有倍压效果;
且SW由高变低的瞬间会对D1产生较大的冲击,总之这电路不合理。
还是2.png看着顺眼。

网友B:
如果拿不准,按规格书的电路做没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拿不准,按规格书的电路做没风险

嗯,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图OUT2有倍压,你改变R1丶R2比例即可知道最大电压。
有倍压的其电流供应能力相对的倍減。 ...

下图的OUT2不也是按(1+R1/R2)*VFB来计算输出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ng看着有点怪,C2、L2似乎多余,C5、D2、D1像倍压整流,但这里不一定有倍压效果;
且SW由高变低的瞬间会 ...

图1是按ADI规格书来的,
图2是网上看的一个电路图,但是我两个电路图都用LTSPICE仿真,都能得到输出电压,但是图2的输出电压有点偏离理论值。啥原因呢?谢谢!

网友D:
点个卯,学习了

网友E:
上图是典型的SEPIC架构。可以升降压。
下图则就不是了,属于SEPIC的变形,采用电容隔离(C5),二极管直流恢复的全峰值整流,相对于上图,输出电压能力提高。由于是全峰值整流,所以,电压调整能力是有很大限制的,输出最低负压,会被限制在接近输入电压的值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是典型的SEPIC架构。可以升降压。
下图则就不是了,属于SEPIC的变形,采用电容隔离(C5),二极管直流 ...

学习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