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103并非100%兼容STM32

楼主(2020-12-17):
已测试过两片HK32F103RET6.
同一个板子,一套STM32的程序有SPI网络,串口,GPIO控制等,烧录进HK32后运行正常。
另一套程序,是别人的程序只有HEX文件,原板子STM32F106RCT6,烧到HK32F103RET6后,程序不运行,再任意换回一片STM32F103RCT6的芯片后,再烧这个HEX,运行正常。两个芯片的ID地址都是一样的,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加密,让程序只能在ST上运行不能在HK上运行的。

网友A:
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B:
两个程序没什么区别么,应该能完美兼容的把

网友C:
我们是正向研发,不是掀盖抄袭,所以有一点点不同是存在的,因为工艺和设计都不同,所以有些小地方要修改也是正常。

网友D:
怎么可能完全一样,那不是侵权吗?

网友E:
任何芯片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兼容,如果百分百的兼容,一定会有问题的。

网友F:
是不是用emwin了?STemwin是写死的,只能用ST的单片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任何芯片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兼容,如果百分百的兼容,一定会有问题的。

有点意思

网友H:
flash 不一样,我们加了高速缓存, 需要替换FLASH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flash 不一样,我们加了高速缓存, 需要替换FLASH文件

怎么替换法?我们是直接原来的HEX文件直接用STLINK烧写的。

网友I(2021-03-15):
新域半导体 2021-02-02 公司成立,1个月后就设计好芯片,并投片生产芯片,开始销售.
而且这么厉害,还软硬件兼容 ST MCU.
呵呵,大家可以猜猜这颗芯片是怎么来的 ?

不管怎么来的,想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新域半导体 2021-02-02 公司成立,1个月后就设计好芯片,并投片生产芯片,开始销售.
而且这么厉害,还软 ...

也好奇怎么来的,另外不知道价格怎样

网友K(2022-04-28):
引用 网友I:
新域半导体 2021-02-02 公司成立,1个月后就设计好芯片,并投片生产芯片,开始销售.
而且这么厉害,还软 ...

公司成立前没技术积累啊?搞过研发没有啊,这点常识都没有?
IP核是买人家ARM的,难度相对是比较低的.相对啊.不抬杠.不然ETC.

网友L(2022-05-28):
引用 网友I:
新域半导体 2021-02-02 公司成立,1个月后就设计好芯片,并投片生产芯片,开始销售.
而且这么厉害,还软 ...

货有的卖没有。某宝直接下单。

网友M:
这个是pin2pin兼容的吗?

网友N:
代码不兼容的吗

网友O:
HK32F103只是硬件兼容吗

网友P:
肯定做不到100%兼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