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iMX6ULL 软件定制应用笔记 -3个常见问题解决思路

楼主(2020-12-17):
本文以飞凌OKMX6ULL-S开发板为基础讲解,系统为Linux,一共总结了14个iMX6ULL小知识点,分三期完成。

iMX6ULL应用笔记目录
1.1 管脚复用的参数配置方法(PINMUX)
1.2 Windows下转换开机**图片格式
1.3  8189es SDIO WIFI使用及测试
1.4  USB转串口芯片的支持(PL2303)
1.5  增加串口
1.6  串口配置DMA
1.7  LCD转LVDS模块
1.8  LCD转VGA模块
1.9  硬浮点运算
1.10  OTG修改模式
1.11  使用EC20模块实现4G-AP功能
1.12  SPI转CAN接口
1.13  ADC接口
1.14  LCD的屏幕参数调整

注意: 本应用笔记只是举例说明,如果飞凌iMX6ULL提供的软件版本更新之后,有些位置名称等内容可能会及时更新,修改方法参考下面修改。

注意: 本应用笔记参照imx6ull-S-emmc-1024x600c7.dts 设备树基础上修改,其他屏幕设备树方法类似。

设备树说明(参考用户资料v1.0):

菜单选项

eMMC版本对应设备树名称

NAND版本对应设备树名称

800x480cr7

imx6ull-S-emmc-800x480cr7.dts

imx6ull-S-gpmi-800x480cr7.dts

1280x800c10dot1

imx6ull-S-emmc-1280x800c10dot1.dts

imx6ull-S-gpmi-1280x800c10dot1.dts

1024x600c7

imx6ull-S-emmc-1024x600c7.dts

imx6ull-S-gpmi-1024x600c7.dts

800x600r8

imx6ull-S-emmc-800x600r8.dts

imx6ull-S-gpmi-800x600r8.dts

800x600r10dot4

imx6ull-S-emmc-800x600r10dot4.dts

imx6ull-S-gpmi-800x600r10dot4.dts

640x480r5dot6

imx6ull-S-emmc-640x480r5dot6.dts

imx6ull-S-gpmi-640x480r5dot6.dts

480x272r4dot3

imx6ull-S-emmc-480x272r4dot3.dts

imx6ull-S-gpmi-480x272r4dot3.dts

320x240r3dot5

imx6ull-S-emmc-320x240r3dot5.dts

imx6ull-S-gpmi-320x240r3dot5.dts

nand设备树包含与其对应的emmc设备树,大部分配置在emmc设备树中。

1.1 管脚复用的参数配置方法(PINMUX)

管脚复用所需要修改的文件位置:

arch/arm/boot/dts/imx6ull-pinfunc.h

#define MX6UL_PAD_LCD_DATA16__UART7_DCE_TX                        0x0158 0x03E4 0x0000 0x1 0x0#define MX6UL_PAD_LCD_DATA17__UART7_DCE_RX                        0x015C 0x03E8 0x0654 0x1 0x3

arch/arm/boot/dts/imx6ull-S-emmc-1024x600c7.dts

pinctrl_uart7: uart7_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LCD_DATA17__UART7_DCE_RX  0x1B0B1        MX6UL_PAD_LCD_DATA16__UART7_DCE_TX  0x1B0B1    >;};

配置说明:

mux_ctrl_ofs

pad_ctrl_ofs

sel_input_ofs

mux_mode

sel_input

pad_ctrl

0x0158

0x03E4

0x0000

0x1

0x0

0x1B0B1

相应参数的含义参考官方手册《IMX6ULLRM.pdf》,此处以LCD_DATA16为例:

1. 确定mux_ctrl寄存器地址和mux_mod值。(p1631)

其中mux_ctrl_ofs 为0x0158,mux_mode为ATL1。(注意:此处配置的是MUX_CTL,请区别于PAD_CTL)

2. 确定pad_ctrl寄存器地址和pad_ctl值。

其中pad_ctrl_ofs为0x03E4,pad_ctrl 为0x1b0b1。(注意:此处配置的是PAD_CTL,请区别于MUX_CTL,pad_ctrl值根据使用需要配置)

   3. 确定sel_input寄存器的地址和sel_input的值。

由于没有与LCD_DATA16对应的sel_input_ofs和sel_input值,只需要填0即可,sel_input_ofs为0x000,sel_input为0。(注意:上图只是UART7_RTS参考,相应数据位置参考箭头指向即可)

1.2  Windows下转换开机**图片格式

参考屏幕对应的分辨率:(默认7寸1024x600)

屏幕

分辨率

7寸

800x480

7寸

1024x600

8寸

800x600

注意前提已经得到相应尺寸的**.jpg图片,之后使用以下软件转换**的位深及格式。

Windows更改方法:(工具提供软件FSResizer43.zip)

1. 运行箭头指向的软件。

2. 按照步骤配置前5步:

3. 接着选择位深为8bit:

最后配置导出位置及格式:

按照烧写过程,可将图片重新命名为**.bmp替换烧录工具中的**.bmp文件,即可替换出厂**图片。

1.3  8189es SDIO WIFI使用及测试

SDIO WIFI无线局域模组是选配模块。如若有需求,请联系飞凌嵌入式销售人员。i.MX6ULL支持飞凌提供的8189es模块。连接方法如图:

使用之前需要修改替换设备树。采用的是arch/arm/boot/dts/imx6ull-14x14-evk.dts由:

&usdhc1 {cd-gpios = <&gpio1 19 GPIO_ACTIVE_LOW>;};

修改为:

&usdhc1 {/*  cd-gpios = <&gpio1 19 GPIO_ACTIVE_LOW>; */nonremovable;};

编译并替换为此设备树。

SDIO WIFI功能测试步骤:

步骤1:开发板断电,连接好飞凌的SDIO WIFI到飞凌开发板的SDIO 接口,正确安装如上图。

步骤2:开发板上电,启动Linux系统,默认插入之后,模块会自动加载,如果模块没自动加载,请确保已经卸载之后,手动加载。

root@fl-imx6ull:~# insmod /lib/modules/$(uname -r)/kernel/drivers/net/wireless/realtek/rtl8189ES/8189es.ko

查看加载驱动:

root@fl-imx6ull:~# lsmod

出现如下信息,表示模块和驱动匹配成功

Module                  Size  Used by8189es                885053  0

步骤3:执行下面的命令,检测开发板wifi网卡状况,路由器使用wpa加密。

root@fl-imx6ull:~# ifconfig wlan0wlan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A0:F4:59:73:22:C6          BROADCAST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步骤4:关闭以太网卡,命令如下。

root@fl-imx6ull:~# ifconfig eth0 downroot@fl-imx6ull:~# ifconfig eth1 down

步骤5:启动SDIO WIFI,命令如下。

root@fl-imx6ull:~# ifconfig wlan0 up

步骤6:使用SDIO  WIFI扫描无线网络设备,命令如下。

root@fl-imx6ull:~# iwlist wlan0 scanwlan0     Scan completed :          Cell 01 - Address: 4C:E9:E4:B8:65:6A                    ESSID:"forlinx"                    Protocol:IEEE 802.11bgn                    Mode:Master                    Frequency:2.412 GHz (Channel 1)                    Encryption key:on                    Bit Rates:300 Mb/s                    Extra:wpa_ie=dd160050f20101000050f20401000050f20401000050f202                    IE: WPA Version 1                        Group Cipher : CCMP                        Pairwise Ciphers (1) : CCMP                        Authentication Suites (1) : PSK                    Extra:                    IE: IEEE 802.11i/WPA2 Version 1                        Group Cipher : CCMP                        Pairwise Ciphers (1) : CCMP                        Authentication Suites (1) : PSK                    Quality=68/100  Signal level=42/100                    Extra:fm=0001

步骤7:设置SDIO WIFI的ESSID。(此步骤可以省略)

root@fl-imx6ull:~# iwconfig wlan0 essid frolinxRTL871X: set ssid [frolinx] fw_state=0x00000008

步骤8:生成wpa密码,wpa_passphrase命令从标准输入读取明文,执行命令后占用终端等待明文输入。

root@fl-imx6ull:~# wpa_passphrase "forlinx"  > wpa.confxxxxxx为输入明文密码,回车结束后自动保存到wpa.conf。

步骤9:连接路由器,命令如下。

root@fl-imx6ull:~# wpa_supplicant -Dwext -cwpa.conf -iwlan0 &[1] 599root@fl-imx6ull:~#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wpa_suppRTL871X: set bssid:00:00:00:00:00:00licantrfkill: Cannot open RFKILRTL871X: set ssid [g▒isQ▒J▒)ͺ▒▒▒▒F|▒T▒▒vZ.c3▒ɚ▒] fw_state=0x00000008L control deviceioctl[SIOCSIWAP]: Operation not permittedioctl[SIOCGIWSCAN]: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ioctl[SIOCGIWSCAN]: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RTL871X: indicate disassocwlan0: Trying to associate with 04:d7:a5:84:fa:40 (SSID='forlinx'RTL871X: set ssid [forlinx] fw_state=0x00000008 freq=2437 MHz)RTL871X: set bssid:04:d7:a5:84:fa:40RTL871X: start authRTL871X: auth success, start assocRTL871X: assoc successRTL871X: recv eapol packet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wlan0: link becomes readywlan0: Associated with 04:d7:a5:84:fa:40RTL871X: send eapol packetRTL871X: recv eapol packetRTL871X: send eapol packetRTL871X: set pairwise key camid:4, addr:04:d7:a5:84:fa:40, kid:0, type:AESwlan0: WPA: Key negotiation complRTL871X: set group key camid:5, addr:04:d7:a5:84:fa:40, kid:2, type:AESeted with 04:d7:a5:84:fa:40 [PTK=CCMP GTK=CCMP]wlan0: CTRL-EVENT-CONNECTED - Connection to 04:d7:a5:84:fa:40 completed [id=0 id_str=]如果出现wifi模块连接失败,重连路由器前,需要采用ps查看是否存在wpa_supplicant -Dwext -cwpa.conf -iwlan0进程。如果存在,将此进程kill掉之后,再连接路由器。

步骤10:自动ip地址分配dhcp,命令如下。

root@fl-imx6ull:~# udhcpc -iwlan0udhcpc (v1.24.1) startedSending discover...Sending select for 192.168.5.94...Lease of 192.168.5.94 obtained, lease time 36000/etc/udhcpc.d/50default: Adding DNS 222.222.202.202/etc/udhcpc.d/50default: Adding DNS 222.222.222.222

步骤11:ping ip或者域名,命令如下。

root@fl-imx6ull:~# ping www.forlinx.comPING www.forlinx.com (211.149.226.120): 56 data bytes64 bytes from 211.149.226.120: seq=0 ttl=51 time=63.650 ms64 bytes from 211.149.226.120: seq=1 ttl=51 time=59.575 ms64 bytes from 211.149.226.120: seq=2 ttl=51 time=54.193 ms64 bytes from 211.149.226.120: seq=3 ttl=51 time=114.156 ms64 bytes from 211.149.226.120: seq=4 ttl=51 time=206.920 ms^C--- www.forlinx.com ping statistics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round-trip min/avg/max = 54.193/99.698/206.920 ms步骤12:卸载已经加入内核的模块。 root@fl-imx6ull:~# rmmod 8189esRTL871X: module exit startRTL871X: indicate disassocwlan0: CTRL-EVENT-DISCONNECTED bssid=04:d7:a5:84:fa:40 reason=3 locally_generated=1RTL871X: rtw_ndev_uninit(wlan0) if1RTL871X: rtw_cmd_thread: DriverStopped(True) SurpriseRemoved(False) break at line 564RTL871X: rtw_dev_unload: driver not in IPSRTL871X: module exit success如果采用wep加密方式路由器连接时,采用如下命令:

设置essid:

root@fl-imx6ull:~# iwconfig wlan0 essid “devnet”设置路由器访问密码:root@fl-imx6ull:~# iwconfig wlan0 key “1234567890”之后动态分配IP或静态设置IP与网关均可。

注意:

1. 本小节中是一个SDIO WIFI连接路由的示例。由于网络环境的不同,所以在您做本实验时,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原文链接:https://www.forlinx.com/article_view_602.html

楼主:
还有下期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