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 的 I/O口自动变成低电平

楼主(2020-12-17):
使用stm8s003的PD2,PD3,PC7当成普通的按键输入检测端口,端口设置为内部上拉,并且在每个端口直接接了一个104p电容到地。现在线路板做通电48小时老化测试,有2%的线路板有误动作,不是上电的时间产出误动作,没有规律,有时候几个小时,有时候几十个小时才会出现。检查都是输入端口变为了低电平(只有按下按键,端口才会是低电平)怀疑104漏电,拆下单独测试电容是好的,焊回到线路板又好了,电容会时好时坏吗?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7, GPIO_MODE_IN_PU_NO_IT);//PC7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LNIB, GPIO_MODE_IN_PU_NO_IT);//PD0-PD3上拉输入

网友A:
拆下单独测试电容是好的,焊回到线路板又好了,电容会时好时坏吗?
这句话有问题吧?

网友B:
那这个电容应该就是好的

网友C:
你的想法是错误的

网友D:
你这个是抖动的把

网友E:
硬件去抖和软件去抖都加上试试看

网友F:
楼主的描述有点自相矛盾啊

网友G:

上拉有弱上拉和强上拉,你可以外接上拉,104的滤波已经可以了。可以拆掉硬滤波监测PCB是否不良。多测几个板子。

网友H:

增加软件去抖功能,有可能是老化机房外界干扰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