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PD2,PD3,PC7当成普通的按键输入检测端口

楼主(2020-12-17):
使用stm8s003的PD2,PD3,PC7当成普通的按键输入检测端口,端口设置为内部上拉,并且在每个端口直接接了一个104p电容到地。现在线路板做通电48小时老化测试,有2%的线路板有误动作,不是上电的时间产出误动作,没有规律,有时候几个小时,有时候几十个小时才会出现。检查都是输入端口变为了低电平(只有按下按键,端口才会是低电平)怀疑104漏电,拆下单独测试电容是好的,焊回到线路板又好了,电容会时好时坏吗?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7, GPIO_MODE_IN_PU_NO_IT);//PC7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LNIB, GPIO_MODE_IN_PU_NO_IT);//PD0-PD3上拉输入

网友A:
这个一定要进行去抖的,不然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B:
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可以这样用 但是要去抖

网友D:
可以当成普通的按键  电容不会时好时坏的

网友E:
在软件上加滤波代码也可以

网友F:
如果不拆下来 就是休息一下 能好使吗

网友G:
应该不是电容漏电的问题产生的